[求助] VCS/NC-VLOG编译和仿真参数请教

楼主(2015-11-0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在makefile中会吃一些define或command,请教一下是否有相关资料对这些参数说明,如如下所示:
+define+NTB
+define+C_DEBUG
+v2k
-ntb_define NTB
...等等
烦请大神解答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还请大神们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
百度。。。
或者直接VCS -help

网友:
v2k 指用2001标准   其它的define就是加de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