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m 匹配问题

楼主(2015-11-06):
VIM中,如果要匹配“ABCD ”或者“ABCD$", 第一个是以空格结尾,第二个是在行尾,用ABCD[ $]来匹配不灵,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我试了下,我这边的环境,你这方法是可以匹配上的~
不行,你可以试试:
ABCD[[:blank:]$]

网友(2016-03-06):
打错了
应该是ABCD\s?$
问号表示0个或者1个
\s为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