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的宽长比与mos的延迟时间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楼主(2015-11-06):
MOS的宽长比与mos的延迟时间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网友:
for detail please refer  (Backer's book) "CMOS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 section "The Digital MOSFET Model

". Hope it is helpful to you.

网友:
当然有关系啦,首先CMOS电路也可以将所有的电容等效到输出端到地的一个集总电容CL,那么CMOS电路的开关延时就是t = 0.69R*CL(还要分高到低 和低到高的开关延时),那么这个CL就和延时t成正比了,而CL呢? CL是由管子的覆盖电容、侧漏电容等等组成的,如果管子的尺寸越大,比如W 、L越大,电容就越大,那么延时就高了,而对于宽长比呢,宽长比越高,管子的等效电阻就越低(这是有一个公式,拉扎维书上有),延时就越小,所以宽长比和宽、长应该是不同的变量。比如3u/1.5 和2u/1u,虽然宽长比一样,但是前者W大,L长,所以CL就会大一点,又比如3u/1u 与2u/1u,虽然前者宽长比高,但前者W更大,所以CL大一点,但前者的管子等效电阻又越小,所以延时和电源电压还有关系。

网友:
和宽长比没关系,和宽长积有关系。

网友:
RC 延时。
W/L大,R小;W*L大,C大。
所以,要延时小,W/L要取大一点儿-->R小;相同W/L下,W和L取小点儿,W*L就小一点-->C小。

网友(2019-04-17):
不错的一本书。已阅。

网友(2024-03-14):
请问各位大佬上图公式里的scale是什么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