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ds610 创建cell view 时,添加Instance 字体显示不出

楼主(2015-11-06):
工作环境redhat6.0-64,candence610,工艺库采用的tsmc025-cbd, 进行了cdb2oa 转换,成功后,创建cell view的时候,添加Instance 时,出现如下故障,  。之后,我把tsmc025的库删除了,只留下了analog 和basic ,创建工作库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关联,添加Instance的时候,依然这个问题  。上网找了许久,没见过任何相关说明,折磨我好几天了,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为啥自己转呢?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明白您的意思。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请指点迷津,十分感谢。个人猜测该问题与工艺库数据格式转换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不要自己转换,让厂家给你新库就好了啦不是库的问题,那就是你的系统有问题,让管理软件的人解决!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

网友:
系统这方面我不懂得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