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converter IC指南

楼主(2015-11-07):
请问各位,如果要设计一个buck converter IC,首先要怎下手,流程、模拟的tool先後順序与design guide
(EX:有听人说要先用SIMPLIS先模拟,在进入HSPICE)

网友:
先根据需求确定构架(轻载怎样控制?上管用nmos还是pmos?电压还是电流还是其他COT等方式),然后系统建模(simplis,spectre)确定系统参数,共模电平等。最后根据系统参数和构架特点开始模块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要怎選電壓mode還是電流mode?還有CCM,DCM?甚至是PWM,pfm控制?以上是要依據怎樣情況去做選擇?

网友:
除非高压或很高的频率下,电流模式难以实现用电压模式做。其余情况都用电流模式做。CCM和DCM不是你能决定的。PWM和PFM肯定都要有,根据效率点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答 那怎有人說CCM 是選擇大電感 DCM是選擇小電感? 那還有頻率高電流模式不好做是要多高?目前市面上操作頻率都為多少?

楼主(2016-03-05):
請問用psim可以模擬行為嗎?

网友(2018-12-15):
請問用psim可以模擬行為嗎? ...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