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电路的时候真的会用失配系数吗?失配系数一般是什么范围?

楼主(2015-11-07):
各位在设计电路的时候真的会用到失配系数Avt 、Ak这些参数吗??

我在TSMC、CSMC工艺手册中没有找到这些参数啊,对于0.5、0.35、0.18、0.13这些工艺的失配系数一般是在什么范围???

网友:
如果关心offset相关参数,自然会使用。如果没有这几个参数,可以向foundry申请。如果申请不到,可以用Avt=0.1tox来估算(razavi书中有提,我用几个工艺验证了一下,基本可信),然后用自己流片数据校验。

网友:
from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 ch15. Offset and CMRR: Random and systematic
回复 楼主: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两位,桑森的书还没有看到15章,谢谢你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