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话处理器中关于我是顺溜的流水线问题

楼主(2015-11-07):
原文内容:
还是以顺溜来举例子,假设顺溜将射击的流水线划分成 4 个步骤:上膛1、上膛2、射
击1、射击2 四步,由于整个过程需要10 秒,那么每一个小步骤需要2.5 秒。

射击的 4 级流水线

问题是,射击分解成两个步骤之后,实际操作人还是顺溜,那么流水图中,射击1和射击2在时间上重叠了,他怎么可能在射击1的同时射击2呢?

多谢大侠们·····

网友(2024-05-31):
这是个好问题,凑巧我也看了这本书&搜到你的问题。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举例的确有点欠妥,这个例子想表达的是在上一个例子2级流水线方案的基础上(此时是2个人完成,顺溜和战友),将子弹上膛拆分为步骤1,2;将子弹射击拆分为步骤1,2。来表示和说明4级流水线的概念,并没有说这里只有顺溜一个完成。我的理解这里应该是4个人(ABCD),A进行上膛1,B进行上膛2,C进行射击1,D进行射击2。这样在你这个图中第四个2.5s可以4个人全并行工作。

这个例子还有一个逻辑问题缺失,上面例子都说5秒射击1个子弹,这里突然就变成2.5秒射击1个子弹,只能理解顺溜他的水平提高了,他和他的战友都可以2.5秒完成一个s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