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capacitive coupling 和magnetic coupling差異

楼主(2015-11-07):
有人可以解釋下兩者的各自影響嗎

网友:
您好,容性耦合(capacitive coupling)指的是通过电场(主要)的方式把信号传递到其他设备,与之相对应的感性耦合(inductive coupling)指的就是通过磁场(主要)的方式。在射频领域,一般指的是两个电路间通过分布电容来耦合信号。磁耦合指的是电流变化产生变化磁场,在临近的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磁通量改变),两者在电场上相互独立。它和容性耦合相对立,和感性耦合相类似,不同点在感性耦合中包含电耦合(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