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建std liberty

楼主(2015-11-07):
小弟想了解下,std cell 的liberty是怎么建出来的??
是从fab厂给的cell的spice的model compile出来的吗??

另外还想问下,建liberty的tool有哪些,当前业界的主流的tool是什么?
感谢!!!!

网友:
Liberty是Characterization的结果,本质上就是使用电路仿真器(HSPICE,SPECTRE)对所有的标准单元在不同的CORNER下进行后仿真,然后提取出所需要的时序信息。目前商用的工具有Cadence Encounter Library Characterizer (ELC)和Synopsys NCX。配置好后,Characterization的过程是工具自动完成的,最后输出Liberty文件,可以支持综合和布局布线等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专业建库10年,有需要可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