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异步FIFO读写验证数据问题

楼主(2015-11-08):
诸位怎么检测异步FIFO输入和输出的数据是没有差错的啊,以自加计数器输入为例子吧

网友:
直接modelsim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还用什么ram,tb里面写个大的数组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啊,,,可综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做FPGA验证?还是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我试试写入片内RAM 中,然后在对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需要利用数据比较的结果,所以不能只是管擦他们的结果。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用调试工具直接拉出来看,比如altera使用SignalTap II

网友:
把写入的数据存到大数组里,每次读出一个就顺序比较一个,比较一段以后,不给写数据,只读,排空fifo,就完全比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