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怎么设定一部分版图提C+CC,一部分R+C+CC

楼主(2015-11-08):
rt,thx~全提R+C+CC,服务器就崩了

网友:
你可以分开提,在和一起。只是建议,我没有试过。

网友:
calibre在某个版本之后支持全局提C,部分线提R,在gui界面提取设置处有很明显的选项。

网友:
你频率很高么?否则CC可以不需要,除了你有很长的走线,并且关键信号线并联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