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教ICC如何在Port端口自动加上Port的名字

楼主(2015-11-08):
如题,比如写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有好几百个端口。使用ICC后,会需要再到calibre里面进行最终的DRC,LVS检测。本来LVS可以选择不检测端口名字,但是为了下一级和模拟部分的连接,需要还是将端口的名字用text层加上。ICC里面可有自动加的命令?手动填实在麻烦啊。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对了,还想请教一下。加Pin的名字,有没有智能一点的命令 。比如使用了在基底上加入绝缘体的工艺,需要在基底上面放特别的电源,需要手动在基底上加pin。使用Milkyway自己写运行脚本的时候,只好对每一个cell都写成
geOpenCell
setFormField "Open Cell" "Cell Name" "AN22XB.FRAM"
formOK "Open Cell"
geAddRectPin
setFormField "Add Rect Pin" "Pin Name" "VBP"
setFormField "Add Rect Pin" "Net Name" "VBP"
setFormField "Add Rect Pin" "Layer" "2"
setFormField "Add Rect Pin" "DataType" "0"
setFormField "Add Rect Pin" "Width" "0.12"
setFormField "Add Rect Pin" "Length" "0.12"
formHide "Add Rect Pin"
setFormField "Add Rect Pin" "Snap Pin To Boundary" "0"
gePointSelect
addPoint 2 '(0 1.8)
;aprFixCell 1
abortCommand

dbSaveCell (geGetEditCell)
geCloseWindow
formButton "Close Window" "CloseAll"
formOK "Close Window"
有没有命令能囊括所有的cell,而不用这样有一个写一个,感觉很麻烦啊。

楼主:
有没有大神解答下啊,@qfliuyang

网友:
就是得加进去一个循环嘛,找到所有port的terminal,然后依次对应terminal坐标和layer加上text
foreach port [get_ports *] {
get_attribute [get_terminal -of_objects [get_port $port]] xxxxxx
create_text  xxxxxx
}
大概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