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modulator如何将z域传递函数转换成s域

楼主(2015-11-08):
如果是NRZ的DAC,得到 “H(z)/(1-z^(-1))” 等于 “H(s)/s” 的Z变换。那对于一个高阶的H(z)如何得到H(s)呢?有什么方法吗?Matlab可以实现吗?大家做连续时间的sigma delta是先设计好离散的模型,再转换过来吗?
谢谢!

网友:
可以用matlab
是的

网友:
交给万能的MATLAB

网友:
把Z换成S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泰勒展开,Z约等于1+sT

网友(2023-08-16):
最准确的是利用定义z=e^sT来计算,T为采样周期。在频率远低于采样率fs时,可以用1+sT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