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实现泰勒展开的e指数函数

楼主(2015-11-08):
求助大神,我是新手,想写一个verilog实现的泰勒级数展开的e指数。有这方面的高手嘛?

网友:
按照2的幂来展开

网友:
泰勒级数公式理论上可以。但即使用软件实现,运算量也不小。
百度“指数函数 cord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我先找着,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移位运算,误差是怎么控制?能说具体一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