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用过FPGA的fmc的吗?

楼主(2015-11-08):
Xilinx v6开发板上的fmc怎么用啊?我插上fmc的夹层板,添加了引脚约束,但是信号总出不来。。是不是需要配置什么啊??

网友:
FMC只是一个接口,管脚配置对了就可以了。可以用示波器量主板接口信号,或者抓内部信号看看。一步一步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管教配置照userguide上配置好了,示波器测的时候就是没信号,我怀疑是开发板哪地方需要开关配置,可是usrguide上并没有说要配置,我用的ML605的开发板,我还是在看看吧

网友:
需要例化V6上的IP核来驱动这个FMC总线吗?
用普通的IO能驱动FMC总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普通的io就可以驱动的,我找到原因了,是我那块外接板的引脚标号和userguide上的不对应

网友(2016-06-15):
这里纯支持一下

网友:
是基本相對的
不需要而外的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