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bless和Design House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11-09):
wiki上只找到了fabless的词条,这两个都是无厂的设计商吧,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没什么区别吧,就是不同的说法而已。

网友:
一般Design house会小一点,像ADI、AMD这种一般只说fabless

网友:
design house 在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说,意思就是小工坊, 做大了后,就叫FABL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