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 PAD结构中的AL层 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5-11-09):
看网上说PAD的结构 一般是  METAL+VIA+AL+PAD 这里的AL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PAD结构中为什么还有一个PAD呢?

网友:
看制程,不一定都会有AL,铜制程就没有,铝制程一般都有。AL就是铝上面再加一层厚的AL metal。PAD定义开窗大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这样啊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