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 产生rom 的verilog模型 输入的code file怎么写?

楼主(2015-11-09):
刚刚接触mc,需要产生若干个rom的verilog模型,但是不知道输入的codefile怎么写,请教各位。比如我产生一个 words=256,mux=16,bits=34的rom,codefile该怎么写?

网友:
记得夏宇闻的verilog书里面有讲过一种dat格式的,就是直接把0/1写成矩阵。
不知mem compiler是不是这种

网友(2021-07-14):
有解决的话,楼主贴出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