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传感器电路输出两路正负温度系数电压,负温度系数线性不好如何解决

楼主(2015-11-09):
菜鸟一枚,现在需要对此电路进行优化,温度传感器电路输出正负温度系数电压,负温度系数电压可作基准压输出,但是一般采取二次补偿的方法做得基准压电路对PTAT电流有影响,导致正温度系数电压输出线性变差,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尽量解释详细一点,我水平比较低......

网友:
一般情况对于传统结构,只要在constant beta区,正温度系数应该不受PTAT电流影响,主要是受偏置电路或者BJT ratio的影响。解决方法一般我都是用dynamic element ma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