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 采用共射共基 S21为什么是负值?

楼主(2015-11-09):
原理图

原理图

S参数仿真图

S参数仿真图

求大神路过帮忙解决!

网友:
你检查了直流工作点了吗?
看你的CB管基极好像没有直流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加了一个直流电压0.75V,在电感左边,之后我把偏置放在基极,仿真还是负的!

网友:
Did you check the operating point of Q1? From DC point, the Base of Q1 seems float !!

网友:
就像三楼说的,你的Q1基极有偏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