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PT技术问题咨询

楼主(2015-11-09):
各位哥哥,请教下各位,我Synopsys 的license起来后,DC和PT启动需要大约5分钟,使用的是201506的版本,原来2013的版本启动就很快,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SCL用过11.8   11.9   10.9

网友:
license的问题,太老了

网友:
應該不是LICENSE的年紀問題。一般公司買EDA軟體,也是年年更新。沒聽哪家公司說新的起的慢。
換SCL是否確實把FLEXLM換掉,要確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