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libXpm.so.4,怎么办?

楼主(2015-11-09):
找了很久,网上的版本都是ALT Linux,Fedora, SourceForge, CentOS, OpenSuSE, Mandriva的,但我的版本是RHEL 6.5,我应该用哪个呢?

急死了。。。

网友:
yum whatprovides libXpm.so.4
yum install ........

楼主:
yum whatprovides libXpm.so.4
yum install ........
引用 楼主:

   怎么做的?能给出具体的命令吗?谢谢啦

楼主:
怎么做的?能给出具体的命令吗?谢谢啦

楼主:
yum whatprovides libXpm.so.4
yum install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命令,已经安装成功了,但还是有问题啊。
我已经可以在系统里找到了
/usr/lib/libXpm.so.4

包括这里也把搜索路径加进去了
cat /etc/ld.so.conf
include ld.so.conf.d/*.conf
/usr/lib/
/usr/lib64/

但启动的时候还是报找不到啊,咋整?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pm.so.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bXpm.so.4 => not found

楼主:
有谁知道吗?

楼主:
我甚至还在/usr/lib64/ 下面建了一个softlink指向/usr/lib/libXpm.so.4,还是提示找不到,怎么办?

现在提示有点不一样了: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pm.so.4: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32

楼主:
我知道了,应该是装64位的就可以了,因为我的程序是64位的

yum whatprovides libXpm.so.4
yum install ........

这个装的是32位的,怎么装64位的啊?谢谢

楼主:
上网找64位的库包含libXpm.so.4,最后选择了CentOS 6.7 for x86_64,现在通过find命令可以在/usr/lib/ 和/usr/lib64/都找到了
>find / -name libXpm.so.4
/usr/lib/libXpm.so.4
/usr/lib64/libXpm.so.4

解决了。

网友:
32位系统不能运行64位程序了。

网友:
好 大俠們好樣的 我來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