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输入阻抗如何计算?

楼主(2015-11-09):
   各位大N,如图所示,是一个全差分运放结构,R1=R2=100K,我很疑惑的地方是R1是于输入对管的poly串联的,输入电阻不应该是无穷大嘛?但是看到那些芯片的datasheet上一般都会明确给出Rin的值,是个有限值。

   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运放的输入电阻到底怎么求的?

网友:
版图寄生电阻我不太清楚,但就从电路结构来看,反馈电阻的负载效应会在输入端产生一个有限电阻。开环的cmos运放,低频Rin肯定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R1

网友:
R1 R2串联吧。这个是电压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nsan那本书全差分那章

网友(2022-09-26):
R1+R2/(1+A),A是运放开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