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楼主(2015-11-09):
在做Floorplan时,使用preroute_standard_cells摆放Standard Cell和处理Power Rail时,出现有些Standard Cell的Power Rail出现OPEN,请问该怎么避免这类Open???非常感谢!!

下图中只显示M1和Standard Cell(Fram),两边是Macro的blockage。

楼主:
同一张图好像贴了N遍

网友:
你看看为啥你的followpin没有preroute上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一下吗?不明白

网友B:
两个hard macro之间加上vertical pg strap.
不过这么窄的channel干脆就加个hard blockage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在这地方制定垂直方向的Power Straps?

网友(2024-06-13):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hard macro之间加上vertical pg strap.
不过这么窄的channel干脆就加个hard blockage好了。 ...

请问怎么加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