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的结构以及共模输出电平VCMO

楼主(2015-11-09):
图2

图2

图1

图1

楼主:
图1是关于VCMO的一个比较器。
左边电阻分压为2:1,电源电压2V,也就是Vinn为0.67V左右,但不知道为什么要将VCMO和0.67V比较?用意何在?(VCMO为1.25V)

图2也是一个比较器,只是中间接电阻是用来增大Vout1和Vout2的差值吗?后面接一个有源电流镜,将双端输出转换为单端输出,但为什么下面要层叠两层NMOS呢?一层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