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电路原理问题

楼主(2015-11-09):
这是Sansen的书中提到的晶振电路,请问为什么对于晶振电路来说 为什么必须让放大电路是容性,而衰减电路是感性啊

网友:
没有必须是容性,只是放大器一般是容性而已。而且反馈网络也可以纯RC电路,一定要用感性,容性来分这两部分似乎太绝对了。还是用巴克豪森判据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