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读写异常

楼主(2015-11-10):
xilinx的v5fpga,生成ddr2的ip核,带八个独立的16位ddr2基片,八个核的done可以正常抬高,然后用户读写时,其中两个核的32位rd_fifo_out中高八位和次低八位数据错误,与在出有效数据前的值相同,其他六个读写正常。出错的两个基片摘过一片,确认fpga硬件通路正常,换片装焊后错误依旧,现在不知道该往哪里差查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这8个ddr2基片是使用同一组地址和控制信号吗?   还是8组独立的控制信号,也就是例化了8次coregen 生成的 ddr2 ctrl 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