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习题6.1请教

楼主(2015-11-10):
各位大神前辈:请问拉扎维习题6.1中,为什么当输入有一个阶跃信号时,输出端会立刻相应这个阶跃信号。以及为什么可以由此看出传输函数中存在零点? 360反馈意见截图16190824106143141.png

楼主:
是我表述的不清楚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2、传输零点在原点处,因为电容有隔直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晓得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