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性能CPU的时钟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5-11-10):
比如英特尔的酷睿,IBM的POWER等。工作频率3-4GHz。是用锁相环吗?是环振还是LC啊?求指导。

网友:
System PLL. 对phase noise 要求不高,都是用ring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个datasheet之类的东东可以看看的?这种东西该去哪里找啊?
谢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Intel的一些ISSCC关于PLL的会讲。主要听别人讲的,业界传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这个ID是不是该换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不是L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