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版图或者电路生成逻辑网表文件(.v文件)

楼主(2015-11-10):
用abstract提取标准单元的LEF文件时,需要用到单元的逻辑网表文件(.v文件),想请问一下,如何提取呀?之前只是提取过电路的netlist文件和版图的gds文件,在论坛里逛,也没有发现解决方法。
多谢各位了!

网友:
标准单元已经是门级,还怎么写逻辑网表?

直接写个空的module就可以吧,定义port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做过标准单元库没?我是照着教程,上面提到先要导入逻辑网表文件,我就不太明白,所以请教一下各位了。

网友(2023-04-24):
想问下是怎么生成的.v文件

网友(2025-07-08):
K库K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