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装的synplify2015.09破解之后打开很慢

楼主(2015-11-10):
新装的synplify2015.09破解之后打开很慢,系统是win7的,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在线等啊,有装了2015.03或者2015.09版本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吗?已经在两台电脑上装了

网友:
重新做license吧
我之前用2015.03也很慢

网友(2016-01-06):
重新做license吧

网友:
試過板上的討論的LicGen 重作N遍license
在WIN7下程式啟動都超級慢 (出門買咖啡...回來都還沒好!?)
但同一license 換成2015.03 卻完全沒問題   暈~  Why!?

网友:
有人知道解決方法嗎?  重作license N遍也不行呀

网友(2016-03-08):
我想问下楼主 ,安装时的SITE ID怎么弄

网友(2016-09-25):
我做LISENCE老是提示不完整,校验不过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 ,安装时的SITE ID怎么弄
引用 网友A:

1就行

网友:
同问,怎么解决

网友(2016-11-23):
在安装synplify201503时会有个错误,然后得跳过?各位有没有?会不会对后面有啥影响?另外按照论坛上的破解老出问题,打不开这个软件。求一份完整的破解过程!!谢谢。邮箱:18846423304@163.com

网友(2017-02-11):
回复 楼主:

   求破解方法,谢谢,搞了很久,都没办法搞好

网友(2017-05-07):
删除license中不需要的功能许可,再检查你是否安装了VMware,如果有可以试着卸载vmar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