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读前导的问题?

楼主(2015-11-10):
DDR为什么要有读前导?在读前导DDR到底干了什么事?

网友:
最近我也看了点DDR的资料,你说的读前导就是读前同步READ preamble吧。
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没有读前同步,那么DQS_t/DQS_c在输出数据的时候直接由高阻状态变化到有效电平,DDR控制器采集DQS_t/DQS_c就会不方便。有了读前同步,DDR控制器可以非常方便的采集到DQS信号的第一个上升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个同事也是这种说法,但是没有找到有效的证据证明读前导的过程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