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中用到xilinx FFT IP核,导致仿真很慢

楼主(2015-11-10):
设计中用到了xilinx FFT IP核,发现用modelsim或ISIM仿真很慢,求助大神怎么办?

网友:
down波形的时候选择相应的层进行,不要down全部波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有条件的话,更换更高性能的机器(主频,内存)也会提升一些,而且不至于很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没几个信号,还是很慢,主要是FFT IP拖慢了速度,把IP去掉就跑得很快

网友:
    内存多大合适,主频呢?
我的i7四核,4g内存,感觉不够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