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读lef有warning怎么解决

楼主(2015-11-10):
warning是 FOREIGN statement in VIA is obsolete in version 5.6 and  later请问要改lef还是在工具中改默认版本。如何改,谢谢

楼主:
没人遇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句话是说“FOREIGN”这个语句在你当前使用的lef的版本(5.6) 以及之后的版本,被废弃了,不能再使用了。
原因:
The FOREIGN syntax is obsolete because tools no longer write it out, and DEF readers
already ignore it.

解决方案:你可以用tool吃进这个带warn的lef,然后再write一个出去。新write的就不会再带有FOREIGN的语句。你再读这个新的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