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chnology LEF文件

楼主(2015-11-10):
在用abstract提取标准单元库的LEF文件时,需要先导入工艺LEF文件,这个technology LEF是由流片厂商提供呢?还是可以自己生成呀?
如果可以自己生成的话,是怎么操作的呢?
谢谢各位了,研究了好久都没理出来头绪。

网友:
是 foundry 提供的,可是我不记得哪一步需要导入 technology LEF 呀,麻烦指教一下。
如果哪位大侠有abstract UG, 麻烦上传一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stract最开始就得导入,我有UG,可以给你

网友:
这head lef文件是abstract提取连接关系的基础,当然要foundry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据已有的工艺文件无法生成呢?流片厂都会提供这个head LEF文件吧?

网友:
连接关系可以自己定义啊,印象中没有哪一步缺了这个head LEF就做不了。

网友:
virtuoso下可以直接调用abstract做提取,但是需要你的tf支持,可能需要修改一些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导入版图的gds文件和map文件后,就会报错。你还需要UG吗,我传给你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abstract没有关联到virtuoso中,是单独打开的,这两种方式好像不会影响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yl_cui@sina.cn,谢谢!
    像这种error我以前都是改tf,的确很烦。如wenjian07所说,如果virtuoso tf没有考虑abstract, 是要做一些修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一下您,如果改tf的话需要改些什么呢?感觉现在这些东西看的比较凌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给你发UG,注意查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error info说得很清楚了,哪个section下面的subsection, 要对着 TF UG 来看了

网友:
库中有整个标准单元的LEF文件吧,前面几百行是工艺信息,后面是标准单元的lef描述,所以把前面的单独复制出来就是tech lef文件

网友(2018-11-16):
回复 楼主:

想问一下,你的abstract怎么单独打开的,我点Tools----Abstract Generator后提示This version of Abstract Generator is not actively supported.Please use the standalone version of Abstract Generator (the 'abstract' executable),您知道这是么情况吗??

网友(2025-07-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导入版图的gds文件和map文件后,就会报错。你还需要UG吗,我传给你呀? ...

看起来你的techfile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