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

楼主(2015-11-10):
测试12bit的ADC 用安捷伦源表B2902A给输入信号 可是信号有几十毫伏的波动导致测试的结果一直在变化 请教是否有简单的办法可以稳定输入信号 不使用更高精度的仪器的前提下

楼主(2016-08-12):
回复 网友A:

??

网友:
先测试一下直流信号,如果直流很准,不会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