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噪声电压

楼主(2015-11-10):
请教大家为什么运放的输出噪声电压计算时各个单独的噪声电压源最后是方和根相加?按理说考虑最差情况不是应该线性相加么?谢谢大家!

网友:
噪声是一个统计量,非相关统计量相加,并不是简单平均值相加。就好比在统计学中,方差是可以累加的,标准差不能直接相加。具体参考拉扎维第七章。

网友:
同意楼上,这种问题,各种教材上都讲得很清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