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y back是什么 是buck-boost吗

楼主(2015-11-10):
fly back是什么  是buck-boost吗?

网友:
flyback是反激式转换器,buck-boost是降压-升压转换器

网友:
这个其实我也想搞清楚。

网友:
Flyback是变压器隔离型buck-boost变换器。即用储能变压器取代buck-boost中的电感。若不考虑变压器的漏感,二者的工作过程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