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To Snk88

楼主(2015-11-10):
Snk88大神,
请帮忙看看下面的这个ADS2015里面的feature,能否fix掉,谢谢了!!

网友:
FEATURE b_ads_inclusive agileesofd 4.1 31-dec-2050 88 \
        VENDOR_STRING="XXXXXXXXXXXX : UQHKXFP AQCOTQN LFDDJFR IPUCZLM \
        DJYBBHM WYYNBHH EKYANVH HUJJOLS EFRDA" ISSUER=AGILENT
        SIGN="0337 34D5 CD7A 137D 95CC 29B6 4466 09C9 1076 7D45 4103 \
        15C6 077C 67BA 3F69 0A01 D606 0A8A BF02 C7A0 11AF"

FEATURE sim_channel agileesofd 4.1 31-dec-2050 88 \
        VENDOR_STRING="XXXXXXXXXXXX : ROEYQGA UZCLBVB JVLPYKV UZCJLQW \
        FFKGRVZ UWJJQQM CFTRXBQ GYG" ISSUER=AGILENT SIGN="0375 9F8A \
        9A4C 6E90 C1AA 576E 775A A641 377D 5E37 1901 F25B B700 BDB0 \
        41D7 B106 B4C1 6C86 12B1 EE37 826E"

FEATURE e_sim_trans_conv_pk8 agileesofd 4.1 31-dec-2050 88 \
        VENDOR_STRING="XXXXXXXXXXXX : UQHKXFP AQCOTQN LFDDJFR IPUCZLM \
        DJYBBHM WYYNBHH EKYANVH HUJJOLS EFRDA" ISSUER=AGILENT
        SIGN="0337 34D5 CD7A 137D 95CC 29B6 4466 09C9 1076 7D45 4103 \
        15C6 077C 67BA 3F69 0A01 D606 0A8A BF02 C7A0 11AF"

楼主:
snk88大神,我试了几种方法好像都不行啊,不知道你是怎么设置的啊,能否具体告知一下,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