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verifyGeometry 显示的short violation

楼主(2015-11-11):
在校学生做课程设计,PR过程中遇到不少violations。 Place已经完成,还没有routing,试了下 verifyGeometry, 爆出了上千条violations,我试着调了下利用率和well tap的间距,清掉了所有的overlap相关错误,但对于 short 相关的violation 完全没有头绪,跪求前辈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place之后用checkPlace检查下placement的结果。
对于这些short的violation,先确定下是cell与cell间的,还是因为你做了trailRoute,short是TR的net之间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可以忽略,因为trialRoute是不需要check DR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trial route报出的错误  nano route之后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