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与icc提取SPEF对比

楼主(2015-11-11):
相同的设计,分别用icc的write_parasitics和starrc提取寄生,得到的结果starrc的SPEF文件大约是icc的一半

请问这两个结果哪个更可靠的呢,starrc号称signoff级提取工具,它提取的文件这么小是否说明它的结果更不保守呢?

网友:
是不是跟提取时设置的参数有关?noise,gnd连接之类的

网友(2016-03-24):
怎么得到的starrc是icc的一半的结论?

网友(2018-10-21):
PT的SPEF必须用StarRC提取么?直接用ICC吐出的SPEF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