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iller cell用来保持power和ground连续性的疑问?

楼主(2015-11-11):
没有filler cell的话,power和ground也是连续的呀,如下图: ~%P8UFA)%SC6UA17(GU{7JT.png

那filler cell 用来 ensure continuous power and ground rail connections 这一说法又该如何解释呢?

另外Guide里面提到带metal的 filler cell是因为有P/G bypass capacitor,这个bypass capacitor和其他地方提到
的 decap 的作用是不是一样呢?都是用来稳定电压,滤除扰动。

网友:
FILLER是把nwell/pwell连接到一起的吧

网友:
你是刚好填的满满的 不需要FILLER已经连上了,如果中间有缝隙,就需要FILLER CELL吧,一般FILLER CELL是外围IO才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