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书中三级放大器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5-11-11):
(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觉得二楼分析大致没问题。为什么第二级不能为反相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三级反相器引起-270度的直流相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这个只是示意图,通常第一级差分IO,第二级差分IO,第三极差转单或差分IO!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A:
三级相移还是180,为什么是270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是180*3-360=180,我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两级电路通过电容形成正反馈也没问题,这不会有稳定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网友:
标题

回复 11# azeee 电容是有相移的,实际上永远不能形成正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增益为正,密勒效应就不能使等效电容增大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那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