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误差放大器钳位电路求助

楼主(2015-11-11):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buck型DCDC遇到一个问题,我想将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的上限电压钳位在一个比较准的电压值,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望大家指点指点啊

网友:
做限流,都不会做的那么准。你搞那么准有何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现在也不是说限流做到多准,就是这个高端限钳位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
那你为何要钳位EA输出?难道防止过冲太大不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做一个过流保护啊,当负载较大时就将EA的输出钳位,此时输出电压会下降,采用这种方式来做OCP,然后负载电流继续加大时,输出电压就会继续下降,这个时候我会设定一个下限值,当低于下限值时,电路就进入短路保护SCP模式,这个时候想采用hiccup模式来实现。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EA的上限电压怎样来钳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继续下降时候用输出电压做判断可以么?类似短路保护的做法。担心启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参考MPS的芯片来做的,主要是使电路中不要做过大的电流,如果直接用SCP的话电路中会走电流比较大吧

网友:
你看下《smart Power IC》那里有你说的hiccup的限流控制。但也不是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做过这种钳位吗,就你说的那种不太准的钳位是怎么做的啊,可以提示一下吗,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mos diode或bjt钳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我先就是用MOSdiode 这种方式,感觉有漏电,还是不太理想;我们用的这种工艺里边没有BJT,如果有BJT就好弄啦。还是谢谢啦,我再想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电流镜像钳位,nmos diode接另一个nmos的gate,另一个nmos的源级卡住电位不会有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要高电压钳位,用nmos diode来钳位吗?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或是给一个草图看一下,谢谢啦。我是用的一个PMOS栅极为一个固定电压,漏级接地,当输出电压达到使这个PMOS导通时,就从这个mos管拉电流,这样来钳位,目前就是有漏电的现象,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方法。

网友C:
跨导放大器驱动单nmos管,n管drain连到comp,source接地,跨导放大器的负端接想要钳位的电压,正端也接到comp端,可以实现精确的上钳位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搞定了,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我现在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已经搞定啦。

网友(2024-03-22):
引用 网友C:
跨导放大器驱动单nmos管,n管drain连到comp,source接地,跨导放大器的负端接想要钳位的电压,正端也接到co ...

老哥,这种方式钳位的原理是啥?能详细说以下吗?或者分享以下哪个资料里有相关分析?谢谢先

网友C(2024-06-28):
你把电路画出来,其实就是个单方向输出得误差放大器了,只有当comp超过阈值得时候,输出n管才会下拉电流,所以就钳位了

网友D(2024-12-02):
引用 网友C:
你把电路画出来,其实就是个单方向输出得误差放大器了,只有当comp超过阈值得时候,输出n管才会下拉电流, ...

您好,这样做的话相当于在环路中额外引入了反馈,是否须对这一个小的反馈模块补偿呢。

网友(2025-02-10):
引用 网友D:
您好,这样做的话相当于在环路中额外引入了反馈,是否须对这一个小的反馈模块补偿呢。
...

需要的,电路里任何反馈环路都需要考虑稳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