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分对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5-11-11):
ABBA                      AABB
BAAB匹配度高还是BBAA匹配度高用哪个好些?

网友:
用ABBA或者BAAB或者ABAB 不要用AABB和BBAA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不是在开玩笑吧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内容为什么2楼对6楼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ABBA,BAAB是中心对称,当然匹配好呀

网友:
肯定是ABBA最好啦~

网友:
最好不要用ABAB和AABB

网友A:
标题

没开玩笑,传统的abba是为了抵消梯度影响。那是很古老的事了,那时候写那些书的都是做几十um,几um工艺的,器件尺寸都很大,做出来的都是上百um的跨度,这个时候wafer上掺杂浓度在这么大的尺度上会有较明显的影响。但是现在很少有人做这么落后的工艺了,都是28/40/65/130nm的,器件都很小,只有几um的跨度,这个时候梯度不是主要因素,或者说根本不明显,而且现在离子注入比以前扩散能更好控制掺杂。
现在主要考虑一些其它效应,比如lod, wpe, pse, ose 等效应。
回到先前的例子,abba肯定是不好的,在没有dummy的情况下,两侧的a都会受到各种效应大于中间的b。还不如aabb,最好是两侧放上dummy。
虽然我偶尔做layout,但是要注意些什么,都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
12楼说得好,现在的工艺很小的器件,梯度影响确实不大。
ABBA这种不加dummy是不好的。

网友: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还要看芯片的各项指标以及具体工艺的

网友:
我是上面一排AB,下面一排BA,然后加dummy,然后发现,因为工艺太老,这样的中心对称并没有什么影响(卵用)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做过两版了,对比发现没有什么卵用?

回复 网友C: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ABBA/BAAB好,后来做了小工艺后才知道  ABAB要好
可能就是12#说的原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为我的工艺很老啊  分析的时候还以为是版图的原因  所以重画了一版(考虑各种对称性和加dummy)  然后结果是一样的  最后发现是原电路有问题 不是版图的原因 所以呢  工艺太老 版图随便画  但小尺寸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对称性等问题了   ——这是来自我师兄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是有一点点改变 输出的电流曲线  整体上移了  大概3%-4%吧  但趋势没变化 我的模块是基准  测的是输出电流的温度特性

网友:
能说下是多老的工艺吗,0.5u or 0.8u or 1um?非常感谢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不是  是0.6u

网友(2016-01-19):
ABBA比較好

网友:
学习了,书本的知识没跟得上潮流啊。。。。

网友:
中心对称的当然是ABBA这种好了

网友:
最好做成差指,交叉摆放,或者中心对称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是怎么知道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2016-04-01):
受教了 12l

网友(2017-08-29):
    长见识了,谢谢大佬

网友:
这个和工艺还有应用有关系的不是绝对的,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按需排布。

网友:
对于题目来言,首先是差分对,一般要求common centroid做法,作两排上下摆放中心对称为首选,另外差分对管必须加dummies

网友:
我看的某28nm工艺是采用ABBA或者BAAB然后加dummy,加dummy能解决很多问题,管他什么工艺

网友:
32楼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F(2019-07-27):
在ieee 上看到 说differential pair 用 AABB   current mirror 用ABBA  casecode current mirror 用ABAB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在ieee 上看到 说differential pair 用 AABB   current mirror 用ABBA  casecode current mirror 用ABAB   ...

differential pair 中的AA BB 是分离 不merge在一起

网友:
这得看designer了  他们的标准不同

网友:
第一种情况好些,各种情况都适用。

网友(2019-10-24):
我想问的是ABAB怎么共用源漏端呢?难道全部都是单根不共用的吗?这得多大面积啊

网友(2019-12-06):
ABBA 、BAAB是共质心,两边再加dummy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F:
differential pair 中的AA BB 是分离 不merge在一起

能请教下是那一篇pape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开玩笑,传统的abba是为了抵消梯度影响。那是很古老的事了,那时候写那些书的都是做几十um,几um工艺的 ...

请教下,如果加过dummy管子后,应该用哪一种匹配更合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内容为什么2楼对6楼不对?

这就是2楼对的理论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2楼对的理论依据

补充一点:如果是射频IC或者IP尤其是靠近LDO电流大且温度高的地方还是有影响的,之前用130nm的工艺,通过几次改版发现影响确实不同,尤其是双输入双输出的IC

网友H(2021-01-28):
我咋看书上这样写的

网友:
ABAB
BABA   说的匹配其实就是为了做到周边"环境"一致,对于管子的影响相差不大,这个排列对于A和B管子来说,所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是差不多一致的,不加dmy也可以

网友I(2023-06-17):
差分对管源端不是电源地,怎么加dummy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咋看书上这样写的

你看的应该是电阻和电容的匹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差分对管源端不是电源地,怎么加dummy

我之前画的时候就是把DUMMY的漏和差分对的漏共用,源栅衬底都接到差分对的衬底上~但是具体会不会造成影响咱也没深究~电路让那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开玩笑,传统的abba是为了抵消梯度影响。那是很古老的事了,那时候写那些书的都是做几十um,几um工艺的 ...

你说这些都是建立在假如没有加dummy的情况下啊,对于匹配的mos管来说,二级效应只要加dummy,当NW和OD延伸到一定的距离,基本上都是影响非常小的,相比之下,共质心应该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