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本人研一新生一枚,学单片机到瓶颈了 ,不知道以后方向

楼主(2015-11-11):
本科专业自动化,在本科的时候参加过很多比赛,当时控制器用的51单片机较多,有一定的编程功底,会画PCB板,后来有自学了一点STM32,数电学的还可以,模电一般。现在到研究生了老师还让我们搞PIC单片机,说是给本科生上课,另外说PIC单片机和DSP有一定的关系。现在很纠结,不知道以后的方向,感觉一直搞单片机没有什么前途,不知道应该侧重硬件还是软件。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可以没有人

网友:
有51基础很好。PIC也是工业控制用的很多的系列,STM32哪一款?应该是ARM核吧,多学点没有坏处。如果学生阶段有过不少应用方案设计的经验,会很受欢迎。不要迷茫,加油!

网友(2015-12-14):
嵌入式吧  如果硬件功底好,可以考虑走嵌入式驱动开发,编程比较好,可以走嵌入式软件开发

网友(2016-04-03):
学到最后,你会发现,核心的是算法和系统框架,所以,当你遇到瓶颈时,推荐你看书了,不要满足 于写模块的driver或者系统的简单更改。祝一路顺风

网友(2018-11-01):
我也是自动化,现在大二,刚开始接触单片机,不知道怎么系统的学啊。

网友:
用单片机的地方很多,以此可以扩展到其他感兴趣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