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M1 spacing error

楼主(2015-11-12):
如果在encounter中用 verifyGeometry 发现有M1 的 spacing violation, 因为M1主要是标准单元内部在用,是不是重新布线对消除这种violation没有什么帮助? 必须重新place?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下,可以重新route下,看看能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重新route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1. 看看是不是cell abut引起的,如果是,需要重新做place。
2. 看看有spacing violation的M1的区域的congestion,分析下是不是由于congestion太高引起的DRC violations。如果确定是congestion引起的,那么就要重新调整F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