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功放管每个上面都加一个电容

楼主(2015-11-12):
为啥功放管每个都需要分别加一个电容,而不是用一个总的电容?

为什么不是用下面的结构?是处于什么考虑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上下的差别在于
1:输入信号的摆幅的问题,Vin=Cbias/(Cbias+Cbjt);连接在一起会降低摆幅
2:版图的匹配(如果电容片内):图1对走线和匹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图2版图工作量降低
3:如果要求不高,图2更省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