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的输入信号是直流信号时,量化器输出的数据流呈现周期性和循环特性

楼主(2015-11-12):
麻烦哪位懂Sigma-Delta ADC的解释下:Sigma-Delta ADC的输入信号是直流信号时,量化器输出的数据流呈现周期性和循环特性。
原因是什么?

网友:
看一下《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s》
2.6.1 idle tone generation

网友:
如果ADC的参考电压是1,而输入的信号0.25,那么为了用1这个信号来表示0.25,就只能够出0001这个模式的信号,并且一直重复。你的问题其实是delta sigma ADC工作原理的一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