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d_tap_cell_array命令问题

楼主(2015-11-12):
各位大侠,想问下,add_tap_cell_array命令,用了-pattern stragger_every_other_row 命令后,tap cell还是每行都加,不知道为何没有执行 stragger_every_other_row 。 我的脚本如下:
add_tap_cell_array -master_cell_name XXXX  \
                                        -distance XX \
                                        -pattern stragger_every_other_row \
                                        -no_1X \
                                        -connect_ground_name VSS \

-connect_ground_name VDD

distance = 4*rule的要求间距

网友:
stagger 就是每行都加,只是错开而已,distance最多就两倍rule
多点man呀,大多数都很简明不晦涩的

楼主:
关键目前不是错开,所以比较想不通。